楼主(2015-09-17):
CP1L能够正常通讯控制台达变频器启停 我想问的是变频器主频运行一段时间后转换到第一段频率 那么这个转换到第一段频率运行的通讯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能把通讯搞定,这个应当没问题呀;
PLC内定时器到达时把频率的数据更新写入就行了;

楼主:
写入频率通讯程序没有问题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通讯控制第一段速度的启停

网友A:
通讯不同样也可以控制运行/停止及正反转的;
难道你运行还用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B:
使用PLC编制出程序来进行模拟出变频器的段速功能。
其实变频器的段速接线端子的功能就是方便控制系统中没有像PLC这样的中央控制器,但是又可以使用开关或者中间继电器来进行控制出段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