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一台森兰SB6P132变频,报电流检测故障。共两块电流检测板,逐步拔掉其中一块电流检测插头,不再报故障,拔掉电流检测板,就是故障板。经查是一个电阻和集成块坏,换件后调整输出为零。装上电流检测板试机成功。

网友A:
还能再细些么?

网友B:
修的这么顺手,还是技术高呀!

楼主:
还有自画的原理图。有需要发QQ

网友C:
检测的过程能再详细一些吗?另外,集成块是有备件的常用集成块吗?

楼主:
是358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