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编程求助

楼主(2015-09-17):
圆盘一直旋转,如何实现把感应器位置有感应的信号传递到检测位置,圆盘上的材料是一直供应的,所以感应器的信号是连续闪烁

求助PLC编程高手.....谢谢~~~

====================================
谢谢大家的热烈支持,重新更新一下,如下图,圆盘上有几个执行机构,都是有材料才执行动作,但是材料感应器只有最前面一个

网友A:
这个得看盘上的材料是否均匀分布,是用编码器还是自己记步,还有缺材料的情况怎么办,我也不是很懂,同等大神解答

楼主:
材料供料是不均匀的,电机是研控的SSD2505M闭环步进驱动...

网友B:
疑问:当感应器感应到有物体的时候,怎么进行传递到检测位置上?是提供电气信号给检测位置对吧,那么检测位置的功能究竟是干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位置就是执行机构,简单的说是在检测位置没有感应器,不知道有没有材料,要依靠前面感应传递有材料的信号,才执行动作
谢谢支持..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不如把感应器安装在检测位置的地方,如果有物料,检测位置就执行动作即可。
如果还是按照楼主的设计,需要将感应器安装在原始的设计位置,涉及到数据存储与提取的过程,比较麻烦。

网友C:
可以用移位指令,确定感应器位置和检测位置有多少个工位,感应到物料就置位,然后马达转一个工位就向前移一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马达是一直转的,不停的,中间的产品大概有200来个,比较困难...

网友D:
速度是不变的感应位置与检测距离是不变的用先进先出,加时间复位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圆盘一直旋转,如何实现把感应器位置有感应的信号传递到检测位置,圆盘上的材料是一直供应的,所以感应器的信号是连续闪烁

求助PLC编程高手.....谢谢~~~

什么叫把信号传递给位置,能不能理清下语言?
你的步进用的什么样的指令,在感应器接通的时候把一转信号里面的脉冲值读出来就是了,大于360度的时候减掉360度。
或者你把闭环的编码器信号读到PLC里面,用高速计数来作为位置值。

网友F:
这个说得不明不白,要感应了做什么?是感应有料还是其它,检测位置和感位置相隔这么远,这用来做什么呢?就算是用位移,也没有移这么远的吧?就算是程序上可以完成,但这己经没有多少意思了。
正常来说,一般上个工位有料,下个工位检测,这样也不用什么位移,只须记录上一个位置有没有就行了的。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我猜测的这样:圆盘上圆周上有连续排列的产品,感应器是检测这系列产品中不同的产品,当这个不同的产品旋转到检测位置处,识别出这个不同的产品做处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典型的队列追踪算法;PLC程序编程可以这样着手:感应器点与检测位置点分别设个感应检测点;在这两个点分别建立数据链表,感应器点检测到产品,同类产品写1到链表,不同类产品写0到链表;位置检测点读数据链表,读到1不做处理,读取到0立刻执行处理即可;大致堆栈的意思;
很多PLC都有链表的指令功能,注意实际链表长度问题;
不知道我对你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大概意思接近,请看下图,就是圆盘上密密麻麻的材料,靠振动盘出料,不均匀,各个执行机构靠最前面的一个感应器判断当前位置是否有材料,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B:
PLC读取材料感应位置的传感器信号。
比如感应器的位置与执行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最高能够容纳10个产品,但是因为排列不规则,会出现有些位置为空的地方,需要检测出空位置的地方对吧。

例如产品排列的位置序号:1、3、5、6、8、9、10有产品,序号为:2、4、7的位置没有产品。
则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为:1010110111,然后传递给PLC进行存储,让执行器去调取使用。
楼主可能不是专业的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人员,建议花费资金外包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