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家里有几个设备,启动后电机响声很大,我用万用表量了下进线有一相是420V,其他两相390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单独开电机,声音也大吗?

网友B:
应该是380V三相电源进线,附带一根零线和地线,简称三相五线的电源供应系统。
检查三根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是否等于220V,检查电源总进线的接线位置(电能表或者总开关的位置),三根火线之间的电压是否等于或者大于380V,三根线之间的电压数值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请联系供电公司进行检修。

网友C:
电源不平衡

网友D:
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靠近电源变压器电压偏高。

网友E:
量下电源总开关看下,如果高于380或三相不平衡,马上联系供电所。

网友F:
电机运行的响声,主要来自来两个方面 ,其一是电磁噪声;其二是机械噪声。前者与控制或电源有关,后者与电机安装、转子动平衡、转子轴承等有关。

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电机运行的响声呢?试一下就知道了,把电机运行于最高转速,然后,同然切断电机供电,如果电机的响声骤然消失,那是电噪声问题,反之如果断电后,电机的响声依旧,那是电机自身机械问题了。

网友G:
楼上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H:
是该赞一个,在这能学到你要的东西!

网友I:
共享变压器负荷没有分平均

网友J:
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    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零点漂移?

网友K:
好像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L:
断电空转是个好办法,可以分清是电噪声还是机械噪声。

网友M:
6楼的断电判断是很好的办法,电机要是用变频器会有高频声音,一般机械故障原因较多,风叶坏了、风罩罗丝掉了、轴承坏了、联轴器没校平都会引起震动产生声音

网友N:
路过学习了  判断狠重要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电机运行的响声,主要来自来两个方面 ,其一是电磁噪声;其二是机械噪声。前者与控制或电源有关,后者与电机安装、转子动平衡、转子轴承等有关。

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电机运行的响声呢?试一下就知道了,把电机运行于最高转速,然后,同然切断电机供电,如果电机的响声骤然消失,那是电噪声问题,反之如果断电后,电机的响声依旧,那是电机自身机械问题了。[/quote判断很准确

网友P:
扫镗、不平衡、底座不牢、找正不好、共振等问题要一一排除

网友Q:
这个可以用排除法!

网友R:
有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S:
电压不平衡应该不会有如此大的响声!我有切身经历,由于总零线接触不良,导致三相电不平衡,车间内日光灯闪烁,电机没有出现异常声响。可能是机械问题,轴承或者轴承盖,转子轴检查,如果几台电机同时有此问题,那么很大可能是电的问题!如果摸不透,只能排除法,先易后难检修

网友T:
三相电压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