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Y20和Y22不亮?

楼主(2015-09-17):
如图,如果把K1M0,K1M10都换成K5,则Y20和Y22亮,顺便再问下WAND【逻辑与运算】,WOR【逻辑或运算】,WXOR【逻辑异或运算】,NEG【求补码】指令的实际应用场景,总感觉这几个只能有点奇葩【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谢谢!

网友A:
1+1=1,1+0=0之类的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没结果啊 灯一个都没亮

网友B:
一个是看是否支持如此编程,再看仿真是否准确,或其他。
一些指令的安排,肯定有其需求或历史原因。

网友C:
字指令是16位或32位,4<=K=<8
你可以K取123试下的结果与K取45678结果对比下

网友D:
X20把LDP改成LD试下;

网友E:
WAND【逻辑与运算】,我一般用来限制数据范围

网友E:
譬如我对格雷码输出编码器进行数据处理如下!
LD M8000
WAND K3X0 H3FF D10
LD M8000
GBIN D10 D11
这样D11就是需要的数据了

网友F:
这是什么仿真,强烈要求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仿真,强烈要求学习
三菱的仿真教学软件,分为3部分:基础,运算,定位。
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了 有时LDP也行  看来电脑仿真不怎么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于初学者和想自学的人来说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