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淘一欧姆龙绝对值编码器,看了说明书就晕了。增量型输出的是脉冲,可以和PLC高速计数器配合使用,可是绝对值型的输出的是什么二进制,并且有记忆功能,不知道如何与PLC配合使用。请教各位高手,最好有三菱PLC的配合程序,谢谢!

网友A:
绝对值的编码器内部是类似于钟表的多级齿轮结构一样的,在任意位置下只有唯一的一个地址标志,并且有朝一个方向旋转的终点圈数限制。
所以说PLC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地址,不需要对比原点位置,寻找原点位置,直接读取编码器当前的位置即可。

网友B:
呵呵;这个分辩率应当是256,那么用PLC的话就需要占8个输入点;
编码器输出的是格雷码,如果你用FX1S/FX1N,没有格雷码转换指令就麻烦了;
如果是FX2N,直接用GBIN指令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