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客户送来一台明电舍VT230SE变频器,11KW粗纱机用,以前遇到该机型一般都是开机抖动,启动无力等故障。

没有上电之前检测整流和逆变模块都是好的,通电变频器显示-----五条杠,接触器不吸合风扇不转,始终停留在这里。
按以往检测经验首先查开关电源各组供电正常。查MCU供电正常,用表笔测MCU外部晶振频率碰到7M晶振脚,MCU启振显示正常,变频器运行输出都正常了。重新上电又是-----五条杠。立即换掉7M晶振上电故障依旧,再换谐振电容也不行,必须要碰一下晶振引脚才能正常。

难道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查MCU复位电路是由74HC14和M62301FP组成,更换74HC14无效,继续更换M62301FP后上电显示正常。

运行50HZ输出正常。

网友A:
有广告嫌疑的技术帖,粗略看感觉是CPU的启动电路有问题,故障排除的思路是什么呢?至少也要多提供几个维修案例呀。

网友B:
原来三菱的AD芯片还可以做复位的

网友C:
可以跟楼主学到些经验。

网友D(2018-03-13):
我手上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器。查了电压,换了晶振和复位电路还是不行啊。问题确定在控制板上的。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