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学习IGBT器件的,现在想要了解变频器里IGBT工作波形,
该怎么选择示波器,以及如何使用呢?
特别是IGBT VCE电压波形的测试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求指点。

网友A:
看C-E波形,没啥讲究。看G-E波形,麻烦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G-E的波形才简单呢,看C-e的波形根据负载特性可以很复杂,而且需要高压探头。

楼主:
主要是想看IGBT的工作波形有没有异常,包含VGE, VCE ,从而从波形上分析IGBT 特性。
以前公司里用泰克示波器TPS2024 四通道 200M 2gs的示波器看VGE VCE,直接将探头接到被测器件的GE CE两端去观察波形,有时候同时观察多个管子的VGE或者VCE波形。
但是自己没动手摆弄过示波器,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示波器.
1)选择那款国产示波器,4通道比较经济合适?
2)实际测试应用的时候该如何配置探头,以及如何连接器件测试。我担心配置连接不当损坏设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说的是测量方法,您说的是波形成分。结合起来就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时看几个输入通道要隔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TPS2024 4 通道隔离

楼主:
不过国外的比较贵,现在没那么多钱,打算买个国产的示波器先用着,
该如何选择示波器求指教?
另外如果选用4通道示波器,在量测多个IGBT器件的工作波形的时候该怎样测试。

楼主:
没有朋友帮忙么?

网友C:
X宝上有一套示波器教程,200元,很好的教程,推荐学习一下,只需要学习有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