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讯方式

楼主(2015-09-18):
大家帮帮忙,我选了一块西门子cpu224xp的plc和一块西门子smart line 700 的触摸屏,请问我的通讯电缆该怎么选,或者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买屏的时候都有线可以配的呀;
CPU224XP有二个通讯口,自己做线也可以,只有二根线就行了;

网友B:
两者都是相同的RS485通讯端口,购买配件回来进行焊接直连即可。
两边的串口头连接的引脚为:3和3,5和5,8和8

网友C:
此线可自制,以上是针角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屏的时候都有线可以配的呀;
CPU224XP有二个通讯口,自己做线也可以,只有二根线就行了;
建议买现成的,这样通讯要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官方去买人家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去买人家没有啊
到某宝购物网站上去购买,人家售前服务比官方更加热情,还会继续询问你购买的量有多巨大,后续有没有机会做金额更加巨大的生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去买人家没有啊
啊,这么差劲,怎么没有服务意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去买人家没有啊
到某宝购物网站上去购买,人家售前服务比官方更加热情,还会继续询问你购买的量有多巨大,后续有没有机会做金额更加巨大的生意呢?
无语,这个社会太疯狂了!

网友F:
某宝可以淘换的到,简单的很,买俩头儿自己焊线就行了

网友G:
买屏的时候都是自带送线的啊。
直连线

网友H:
是啊,某宝上可以买到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I:
都是买的  头  屏蔽双绞线  焊的  可以百度下做法

网友J:
距离不远的话自己整两条线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他说叫我做很简单,但是我不会啊,叫他们做他们说他们没有人做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两条线接在哪两个脚上啊,向上面发的图片分别接在 哪些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头是不是dp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这是好的卖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线是任意的线都可以啊,头是不是9针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吸取经验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线是任意的线都可以啊,头是不是9针头
任意电缆线都得,只要是铜芯线,另外请查看下图进行参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们有的说只用2根线,请问是两根还是3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们有的说只用2根线,请问是两根还是3根
其实两根也得,你要是寻求想稳定性更加好的心理安慰,焊接三根也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接两根线又该接哪两针啊,不好意思了我问题有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接两根线又该接哪两针啊,不好意思了我问题有点多
将两个串口座的3、8脚相连。

网友K: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人家都给你讲那么清楚呢 三根两根随便你呀 两根你就焊3.8 三根你就焊3.5.8 5号线就接地的要不要随便你呢。。。。 干一次不就知道了吗 不要怕 我的线都是自己焊的 真不放心你就买10元一根淘宝多的是。。。。。

网友I:
回复 楼主:
dp 是通讯协议 不是 硬件接口 硬件接口是串口插头

网友L:
楼主还是买一根现成的吧,都不是很贵的 。

网友M:
楼主,去电子城说要根3.5.8rs485通信线,搞定。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两个9针头,焊接两条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