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8):
请问Win8.1可以装那个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啊?、急、、、、急啊

网友A:
用最新的 GX Works2 1.531D 这个版本。

网友B:
Win8.1的还没用过,只知道有32和64位的区别

网友C: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D:
GX8.86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最新的 GX Works2 1.531D 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已经不是最新的了,1.536J才是最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X8.86也可以。

GX 8.86在64位系统上会有驱动问题,不过还好,三菱提供了8.103H中文版。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的W8装的就是GX8.86,目前还没看出问题啊,不过现在是W10了。

楼主:
可以教我安装方法吗!你们都有序列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教我安装方法吗!你们都有序列号吗?

序列号可以在三菱官网免费申请试用。

为了避免非不正当竞争,三菱不会告诉你申请的序列号可以永远用下去。

安装的话,双击软件安装文件中的setup.exe就可以。

如果你无法完成双击这个动作,可以右击鼠标后选择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F:
570-986818410。
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G:
8.86就可以
下载时注意选择系统对应的32bit(或者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