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8):
请问三相三线电度表接两个互感器计量电量精确吗?

网友A:
是可以使用的,参见度娘的解释:

网友B:
三相三线电度应该只有2个电流线圈。所以只能接两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C:
三相负载平衡的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D:
如果如2楼所说只有两个电流线圈,则如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