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5-09-18):
是不是风机转速越高,能带的负载就越小?打个比方,相同功率的2台电机,1000转那台风机能带的负载是10kg,2000转那台是不是只能带5kg的负载?

网友A:
马达在制造的时候,已经铁板钉钉确定了它的身体素质:总功率,输出最大扭矩,转换效率,还有额定转速(最大转速)。
那么楼主的疑问,如果1000转的时候带动10KG的负载,是在它的正常承受范围之内,那么2000转的时候,带动5KG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是说不同的电机,如果功率一样的话,转速越高是不是带载能力越弱?

网友B:
凡事不是绝对的,如果风机设计满载时转速就是2000转呢?

网友A:
风机马达,当功率相同但是转速却不相同的时候,究竟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这就得引入马达转矩的概念了,转速高的马达,转矩就小,而转速低的马达,转矩就高。

打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我们使用的风扇马达,转速不高,但是转矩要大,因为它要驱动扇叶推动空气流动,然后我们使用的手磨机,功率跟工业用得风扇功率相近,但是转速极高,转矩就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磨光机打磨的时候使劲压,会出现堵转的情况。

网友C:
主要看风阻,就是管道和风机的设计,如果2000转是风阻过大,5kg也带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