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8):
如题,最近的一台设备要运往美国,那边的电压是110v的,所以设备在公司调试好以后需要一个110v-220v的变压器配套过去,往上搜了一下,都是220-110的,找不到110-220的,有没有网友用过这么一个型号的,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10V变220V,那是升压变压器,需要一个推动电路。

网友A:
你可以用480V变11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要110-220的呀,手头有220-110的,然后买个110-220的,可以直接在公司实验以后送去那边,要不都不敢保证买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美国三相有480v的,可以480转220啊。变压器要定做。
直接110变220,没人能给你做出这种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都是楞以定制的

网友C:
完全可以去定制,提供功率、一次和二次的电压就可,只是价格高点。

网友C:
完全可以去定制,提供功率、一次和二次的电压参数就可,只是价格高点。

网友D:
上某宝看看?
是线圈式的变压器还是电子式的变压器?实在不得购买可调压的自耦变压器呀。

网友E:
110变220V,220V变110V倒着接,容量选大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可以反过来用,如是自耦式功率不用加大,如需隔离要加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吗?
完全可以。

网友G:
控制电路用电流又不是很大,直接用0,110,220三个抽头控制用自偶变压器。

网友H:
反过来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相对来说视在功率要偏大一点

网友I:
如4楼所说,可以找厂家定制。

网友J:
晕!变压器220V变110的,反过来接就是升压变压器了,110V变220V的了.电源变压器能把交流电压变低也是能把电压变高的,它的作用是相互的

网友K:
这个小变压器吧  还能定制啊

网友L:
可以定制的

网友M:
这变压器定做时间不长的,两三天就可以交货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E:
是啊,可以直接用220变110的倒着接,不知功率多大?

网友O:
用那么麻烦吗  文张我没再往下看。110/22O 反正用不都可以吗。我都用过几次了。没出啥问题。。理论上不可以吗。

网友P:
倒过来用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倒过来没用过,不知道能用不,所以就在此请教一下大家喽

网友P:
放心把 变压器原理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哦对了你还要注意一下美国的频率

网友Q:
倒过来试一下,没问题的,不过容量要大一点。

网友R:
引用 楼主:
倒过来没用过,不知道能用不,所以就在此请教一下大家喽

倒过来可以使用!
你要用的是那种硅钢片的变压器。另外,200V变110V的变压器,如果倒过来用,可能你的220V的电压端的电压是达不到220V的!这是变压器的特性决定的,应当不影响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