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3845的永宏FBS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8):
维修也是一种挑战

楼主:
电源故障送修,输入电源为DC24V。PWM芯片采用较为少见又基本同3844的3845,测5、7脚电压在8V左右来回摆动。单独给7脚上13V,发现6脚也无输出,8脚有5V,又测3脚有2.5V明显不对,查找ZD1为过压阀值约10V的稳压管在13V的作用下已导通工作起保护作用了。我的电源是改装的只能在13-24V之间调压无法再低,3845在8.5V就可以起动,于是断开ZD1此时3脚为0V可是6脚仍无输出,明显3845损坏,暗喜换之6脚正常输出1/2V+了,按正常方式上电还是原故障无输出!!这种情况类似辅助绕组供电不过来量D5正常,正常也要换,手头有配件防止灵异事件发生,哈哈。再分析不得不怀疑U2了,这玩意也不怎么好在线检测,换掉OK了。

网友A:
4脚的光耦在线也很好测的,指针表R*1档(IN)+数字表二极管档(OUT)就能测

网友B:
光耦的判断有时靠万用表是很难判断出好坏的,曾经记的在10多年前维修松下2188彩电时,开关电源保护,此机开关电源保护电路比较复杂,在用万用表已经查了几次的光耦没有问题,修到最后不得不采用代换法进行更换光耦,故障就排除了,用万用表复测此光耦完成正常,在初级加可变电压时此光耦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次极竟然阻值飘忽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耦的判断有时靠万用表是很难判断出好坏的,曾经记的在10多年前维修松下2188彩电时,开关电源保护,此机开关电源保护电路比较复杂,在用万用表已经查了几次的光耦没有问题,修到最后不得不采用代换法进行更换光耦,故障就排除了,用万用表复测此光耦完成正常,在初级加可变电压时此光耦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次极竟然阻值飘忽不定。
的确是这样。

网友D:
维修中,常常会辅之以分析的方法。

楼主:
难于判断好坏的,性能变差未必完全损坏。不值钱的零件想都不要多想,没必要太理论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承蒙抬爱,离高手,大师,工…还有巨大的差距。

网友F:
3844这种已经修熟练了,真的想修修半桥,全桥,或者LLC这样的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