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问题

楼主(2015-09-18):
有一工地有几个水池,一台水泵,在不用PLC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几个水池的水一直都是满的,谢谢!

网友A:
每一个水池一个独立的水位传感器,然后所有的传感器串起来去控制水泵,所有的进水管道也串起来,水池进水口加装个浮阀,哪个水池水满浮阀自动关掉,所有的水池都满了水泵自动关掉,只要有一个水池缺水就会启动水泵,这样连进水电磁阀都省了,最简单。

网友B:
传统继电器加浮球开关或液位控制器,不是一控制就要PLC,你也得考虑下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水池一个独立的水位传感器,然后所有的传感器串起来去控制水泵,所有的进水管道也串起来,水池进水口加装个浮阀,哪个水池水满浮阀自动关掉,所有的水池都满了水泵自动关掉,只要有一个水池缺水就会启动水泵,这样连进水电磁阀都省了,最简单。
推荐这个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水池一个独立的水位传感器,然后所有的传感器串起来去控制水泵,所有的进水管道也串起来,水池进水口加装个浮阀,哪个水池水满浮阀自动关掉,所有的水池都满了水泵自动关掉,只要有一个水池缺水就会启动水泵,这样连进水电磁阀都省了,最简单。
推荐这个方案!
若一个水位传感器坏了呢?
嘿嘿,最简单方法是每个池子设置个底部连通管线,首尾连通,管线上设个阀门,想并联使用就并联,想单独使用就单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这个水泵压力大的话,这个浮阀估计关不死。

网友C:
那就使用电磁阀液位开关用控制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浮球简单些,成本还低些,应该并联哦!

网友E:
安装液位继电器,简单成本有不高。

网友F:
楼上几位的主要方案,假设了几个水池相连,这样就有可能,视为一个水池控制了,再加必要的措施以使各水池水位平衡。

网友G:
简单有效的就是浮球开关控制
要是独立的几个池独立进水管道配电磁阀

网友H:
继电器加浮球开关  还要设个上下限的  要不然 水泵频繁启动就不好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水泵压力大的话,这个浮阀估计关不死。
人工手动关闭手阀,反正操作工闲着也是闲着,老板出了工钱了,不用白不用。
几个池子联通起来,液位始终一致,可以使用一个液位传感器,如果非常重要可以设置两个,这样只要可以节省下两个传感器,而且液位非常平稳,不会大起大落。泵的启停频率也会降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浮球简单些,成本还低些,应该并联哦!
使用浮球除非水池子不深,不然不好操作
如果想省钱用磁浮子液位计,但这种磁浮子内部浮子由于带磁性,易吸附水中的杂质铁锈,时间长了要清洗维护。
若水池子的水的温度不高,没有水汽挥发严重,可设个超声波液位计,注意不能再进出管线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水池有高有低,就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看有不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I:
首先要保证水池水位是能在一个平面,把几个水池连通起来,用一个干簧管液位开关就可控制水泵的开停,设置上下水位,下点开泵,高点停泵 ,手自动两用电路,成本费用最经济实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水泵压力和浮阀扯不上关系,水位传感器安装的水满动作位置要比浮阀位置低一点.

网友J:
有这方面的水位控制器吧。

网友K:
比较简单的是用浮球控制了。每个池用一个浮球。你们这几个水池是连通的吗?

网友L:
水池如果在一个水平,把水池用管道联通起来,用一个水位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是

网友I:
不连通的就要想办法,用一个泵打水,来保证所有水池水位就要选用浮球自动阀通过管道来解决,保证一个大水池的水位,其他的与此池通过管道相连用浮球自动阀来控制各自的水池水位

网友M:
机械浮球?。

网友N:
如果水池不是一样高的,选择一个最高的水池,用根管子连接其他水池,并在每个低水池上安装一个浮球阀,高水池就成了补水池。然后在高水池上安装一个液位继电器,来控制电动机补水,不就可以了。

网友O:
具体现场没描述清楚,方案各一
你看这个行吗
没个水池用一个浮阀---担心"如果这个水泵压力大的话,这个浮阀估计关不死。"只能说产品没选对,质量有问题
在用个水流开关

网友P:
如果你厂的水池在一个平面上(标高),就可以采用管子把每个池子串联起来,你只要一个水位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Q:
论坛真是高手如云!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明白就来这里请教高手,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水池如果在一个水平,把水池用管道联通起来,用一个水位控制就可以了
表示赞同。楼上说的我觉得多个水位传感器串联不行吧,一个工作了全部不都停了吗?

网友S:
论坛就是好。楼主的问题叙述完整就能解决。

网友T:
管道装个电接点压力表,末端用浮球不知道可以不。压力到就停机了。表情这个好像最简单了 。

网友U:
每个池子放一个液位传感器,应该是并联起来吧控制电机,每个池子管道用一个电磁阀控制,液位传感器不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U:
就是这样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控制水位

网友T:
你把电接点压力表当成开关就很好理解了,水位满了,管道内压力达到要求,压力表高压接通断开水泵控制线路。管道压力低于你要求的压力电接点压力表接通控制线路泵水。记得论坛以前有过讨论的。你找找。

网友V:
接个水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