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PowerFlex70怎么用面板控制?

楼主(2015-09-18):
Ab变频器PowerFlex70怎么改哪些参数就能面板启动?

网友A:
加我微信告诉你!
yl9960702

网友B:
首先将参数备份好,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再将361,362号参数设置为0,按下面板上的ALT键,在按那个标有向下箭头(三角形)的按键,将AUTO模式改成MEN模式,如果此时面板上方显示Not Enable,可查看参数,检查是否那个数字量输入端子被设置为1,如果有改为0即可,如果改不掉,可将控制端子的7,8短接6,9短接,这时就可以用面板控制变频器了,向上和向下的双箭头修改频率,绿色按键启动。

楼主:
多谢二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