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8):
各位好:
 请教一下各位,我有一个工程是在农村处装一套设备,该设备含有变频器,众所周知有变频
器的地方不是能使用漏电开关的,所以我现比较困惑是的应该才能实施漏电保护?请各位指点一二。
以下是我想的各种想法

1:由于是农村电网,配电是三相四线,所以我的设备理应接地TT系统(本书的出处如下图),可是
TT系统主要靠漏电开关作保护,如果不带漏电开关只是我另外打接地桩接地的话,当出现漏电时施加
于人体的电压还是很高,所以不安全,而有变频器又不能接漏电保护开关,所以这个方案否定。

2:如果接成TN-C-S系统又不行,因为按规定同一个变压器中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不可以同时存在(如下图书本)

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不知怎么处理才好,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谁告诉你变频器不能用漏电断路器控制的?我单位每台数控车床都用漏电断路器控制,里面都有变频器,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对地漏电流,所以用漏电开关会跳闸。
我不清楚你的为什么不会跳闸,是不是功率很小?

网友B:
有变频器专用漏电开关

网友C:
直接度娘还不快?唯书至上吗?

网友D:
多大的变频器呀,你选个漏电流大点的空开。

网友E:
俺们公司做的设备变频器也有配漏保,漏电流是30毫安的,不过都用好好的,变频器最大功率在3KW吧

网友F:
我是公司用户
变频器没有用过漏电保护的开关
但是知道有专用漏电开关的,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G:
还有专用的啊  没听说过

网友H:
第一,给变频器的系统做独立地线为什么不行呢?

第二,变频器的外壳与电机的外壳要通过直接短路连接保证等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大人,这个方案你是不是试过可行的?我的负载是水泵
估计漏电流会比正常电机要大。

网友H:
我一般都是,变频器只引入三相电源,电机和变频器的PE端直接短路,电机与变频器的电气柜外壳等电位(导体大面积连接),然后给系统做独立地线。这就足矣了。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只要系统的导电外壳等电位,且被可靠接地。人和设备都是安全的。

网友I:
电厂里的变频器没有安装漏电断路器,只要厂里的接地系统(电阻)合格,电机、变频器外壳能可靠接地,就不会发生安全事故的

网友J:
还有专用的吗?以前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