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SC-09的接线方式,RS232转换成RS422,为什么通过接线、加几个电阻就OK,也没加什么转换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09的接线方式,RS232转换成RS422,为什么通过接线、加几个电阻就OK,也没加什么转换器啊???

因为转换器完成的是电平信号的转换,通过几个电阻也实现了电平信号的转换,但是,转换器含有隔离,因此通过电阻来实现的转换一般会建议用户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B:
觉得楼上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C:
跟楼主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用这种线,记住不要热插拔,不然通讯口很可能就坏了。

网友E:
这种一是不能带电插拔,还有就是在干扰比较强的时候就没用了;

楼主:
可我经常带电插拔,我同事也是,我没碰到过烧坏的,但我同事碰到过

楼主:
市面上买的SC-09的线根本没电阻,有些会有500欧

网友F:
,怎么改啊,麻烦楼主指导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我经常带电插拔,我同事也是,我没碰到过烧坏的,但我同事碰到过

交通法规要求不要闯红灯,可是闯红灯又不是人人被撞死的,你说是不?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楼主:
呵呵,理解了。
听说PLC中串了电阻,所以不用外加电阻了,是这样的的??

网友I:
自己用232接几个电阻做成三菱下载线 但是不敢长久用 因为不隔离 容易烧掉串口

网友J:
学习了,以后也不带电插拔了。不然到时怎么坏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