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电机采用三角型接法.启动电流大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带压力启动?

网友B:
不懂这个,请问一下,三相220V是指电机工作电压还是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C:
既然说是变频空压机,那么启动时间是多少?轻载还是重载启动?电流怎么个大法?有多大?马达名牌上的额定值又是多少?
三相220V,国内的市电电网不会提供的,楼主的电源是使用了大功率的电源电力变压器进行降压而来的吧,那么楼主公司的降压变压器功率容量够吗?

网友D:
查下进气阀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E:
你三相220伏的电源是怎样获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