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我们这有台高频包装设备,想改成自动的,想问问高手们可以用三菱PLC控制吗? 可以的话在信号处理上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好像见过用在晶体管高频设备上的(不是很确定),功率未注意,细节不知。

网友B:
干扰问题先考虑好;

网友C:
干扰可能会很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