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1.日常的维护与检查

① 逆变器应定期清洁保养,勿沾染灰尘,确保机器寿命。

② 清洁时最好将逆变器关闭,并关闭所有电力开关。

③ 清洁时请用软布轻试,切勿使用磨砂作为清洁剂。

④ 应定期检查各连接线,并防止碰撞或松动、潮湿。

⑤ 逆变器散热通风孔,请保持通畅,应定期检查进出风口是否有异物堵塞。

⑥ 请不要自行打开机盖检修。

2.故障处理与恢复运行(以车载逆变器最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为例)

① .逆变器绿色指示灯不亮,外接电器不工作。

原因a:电瓶输出不正常,检查电瓶输出电压,不在正常范围时充电或更换电瓶。

b:正负极接反,接反时逆变器有可能损坏,需维修。

c:输入端接触不良,可重接连接。

② .逆变器红色指示亮,外接电器不工作。

原因 a.过载,不要外接功率大于逆变器标示功率的电器。

b.输入电压太低,还伴有报警声,为电瓶充电、发动汽车或是更换大空量电瓶。

c.输入电压太高,检测输入电压,不可高于15V,正常应为12V。

d.温度太高,还伴有报警声,关闭逆变器,冷却20分钟,将逆变器放于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

③ .逆变器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

原因a.普通电表误差,应该用具有“真有效值”档的万用表测量非正弦波逆变器输出电压,其它电表测的数值会偏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说的好像是逆变电源,变频器上没有蓄电池。

网友C:
楼主说的就是逆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逆变器的,咱们论坛没有逆变器讨论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理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希望对你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