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5-09-19):
台达DVE-40EH面板上,RUN指示灯明显亮度不足,不能运行,请求高手赐教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在设备上吗,拆除24v输出电源是否正常,正常查输出电路,拆除如故,查plc内部电源电路,如正常plc有故障。

网友C:
电源有问题了吧。

网友D:
PWR电源灯正常不?

网友E:
以上回复所说,观察电源指示灯亮度如何、看24V是否正常,应当是个办法。

网友F:
既然是电源灯不亮就首先从电源查起吧,plc本身电源,输入口,输出口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