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5-09-19):
如图所示一个变频器接线图,图中那个*RP是否为变阻器,如果是应该配什么型号的,阻值怎样选取?控制的是一个45KW(22KW、18.5KW)的冷冻水二次泵

网友A:
初中物理中好像有学过,叫做滑动变阻器,具体多大的规格,图纸上面应该有备注的吧,仔细找一下应该能找到的,要不别人怎么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上没有我才来请教大家的,主要是这个电阻范围不知道多少合适,记得以前用过一个小型的通过旋钮来改变电阻的,就是一时想不起了

网友B:
以前用过5w 2.2k的但是不是控制水泵的

网友C:
请提供变频器的品牌与详细型号,不会连使用什么牌的变频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都一无所依吧。

网友D:
准确的说是电位器、变频器说明书上对阻值要求有说明。

网友E:
是电位器的,手动给定的电位器。这个看具体品牌的,你可以看变频器说明书上介绍的,所以不好说阻值。接触过的2.2K,10K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提供变频器的品牌与详细型号,不会连使用什么牌的变频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都一无所依吧。
图纸使用的是ABB的变频器ACS510-01-088A-4现在要求改成施耐德ATV610D45N4

网友F:
这个是可调电阻吧。

网友G:
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看看,不同品牌电位器阻值不一定相同

网友H:
不用想太多  有的有要求很多没要求的话  你2.2K 4.7K 10K的都是可以的呀 不放心就看看说明书最好 要多圈的就调的慢点单圈的就调的快点

网友I:
ABBACS510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不是有吗。RP就是电位器,通过改变电位器的输入电压改变输入频率。电位器选型1KΩ《R《10KΩ。

网友J:
我是用的5-10K的可调电阻
阻值小了调到幅度就大了
阻值大的就反应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ABBACS510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不是有吗。RP就是电位器,通过改变电位器的输入电压改变输入频率。电位器选型1KΩ《R《10KΩ。
谢谢了,只要选好阻值范围就可以了吗,型号没有什么要求吧?

网友K:
我们一直用4。7K的,

网友L:
就是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M:
多大电阻 ,主要是改变阻值来调0~10V输入电压,图纸上的BP是手调电位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ABBACS510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不是有吗。RP就是电位器,通过改变电位器的输入电压改变输入频率。电位器选型1KΩ《R《10KΩ。
谢谢了,只要选好阻值范围就可以了吗,型号没有什么要求吧?
型号有要求的,要选择X型直线特性的,最好是多圈电位器。

网友O:
就是一个电位器2.2K,10K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ABBACS510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不是有吗。RP就是电位器,通过改变电位器的输入电压改变输入频率。电位器选型1KΩ《R《10KΩ。
谢谢了,只要选好阻值范围就可以了吗,型号没有什么要求吧?
型号有要求的,要选择X型直线特性的,最好是多圈电位器。
知道了,再次感谢!

网友P:
嗯。。是叫电位器。。阻值大小得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Q:
电位器    能分压就行

网友R:
4.7k 5w我们这样用!

网友S:
我常用的是绕线的电位器2、2K的。

网友T:
电位器,多大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U:
说明书上应该有吧 调节速度的

网友V:
用线绕电位器,WX系列的。具体什么规格还得看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W:
变频器面板上面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线绕电位器,WX系列的。具体什么规格还得看说明书的要求。
到底是直线型的还是绕线型的,现在才在选型阶段,没有说明书,是根据选型手册看的,只知道要在1KΩ到10KΩ之间,另外,直线型和绕线型有什么区别,麻烦说下,我对这块黑的一塌糊涂,求指教!

网友X:
电位器啊,就是滑动变阻器,10V电压的一般用4.7K到10K之间的电位器,其他什么型的其实没太大影响

网友Y:
一般用5K或者10K电位器来调节!

网友Z:
电位器。各家变频器的电阻不一样大,但是不是太重要。用来调速。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中好像有学过,叫做滑动变阻器,具体多大的规格,图纸上面应该有备注的吧,仔细找一下应该能找到的,要不别人怎么知道
此为电位器,(3-5)K,2W左右的就可以

网友AB:
一般配10K欧左右就行了

网友AC:
一般,10k至2.2k均可。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AD:
5-10K的可调电阻 不要太小!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线绕电位器,WX系列的。具体什么规格还得看说明书的要求。
到底是直线型的还是绕线型的,现在才在选型阶段,没有说明书,是根据选型手册看的,只知道要在1KΩ到10KΩ之间,另外,直线型和绕线型有什么区别,麻烦说下,我对这块黑的一塌糊涂,求指教!

不要那种所谓直线型 的,要用线绕型 的 ,比如磨床圆工作台调速用WX112 1K 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