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我铡接触用信捷PLC控制二个步进电机运行,以前用三菱只要用二条指令就可以,但信捷按三菱方法程序,不会运行,请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两个脉冲口,两个方向口不可以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动,但两者相互干涉,Y0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数相互交替着,无法控制位置

网友B:
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C:
使用定位指令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