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各位大神:

有这么一个MOTOR,有这么些问题,以下是试运行时监视器反应的画面,求解里面的内容有几个意思

MOTOR 型号:Mitsubishi_HS-MF23EXV-S2

网友A:
最上面一行显示有50的报警,现在驱动器上显示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收到以上的图片及下面的内容回复

Citizen machine on the A1 axes, got the alarm.
S03 Servo Alarm:NR 0050 A1 this is an overload alarm.

这些对发现问题有没有帮助?

网友B:
过载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Overload. 请教该怎么处理?

网友C:
不能到现场进行维修查看?又是远程维修业务吗?
是三菱数控加工中心的伺服驱动系统对吧,单单提供马达的型号没有任何意义的,需要提供整个数控系统的型号,因为很所数控系统都是附带有用户手册,翻阅用户手册按照指示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网友D:
来猜一下:机械问题?最糟糕的就是马达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又让你猜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老旧的家伙事儿了,手册的没有

网友E:
应该是伺服电机过载了估计是机械故障卡死 堵转电流过大 这个东西拆掉要机械归零 和电气原点归零而且还是绝对值编码器
电机本身很少坏的

网友B:
电机轴上负载先拆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F:
拆掉负载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有很多时候都是电机连接的联轴器以及联轴器连接的驱动负载的机械问题导致的,比如堵转机械卡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三菱马达的使用说明书,拜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求三菱马达  HS-MF23EXV-S2  的使用说明书,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