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空开一打开就出现88888/一开一关几十遍,有时候好了,一秒钟,又出现88888

网友A:
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B:
储存块重新烧录,试下。

楼主:
怎么弄啊

网友C:
764257527加我告诉你

网友C:
没见你的,发信息给我

网友D:
电压(5V)是否正常?

网友C:
你Q是? 或微信   qq聊

楼主:
测试哪里5v能详细点吗

网友E:
一,查左上角U13的4脚和5脚是不是有5V电压,再量一下CPU左上边上那个白胶挡着的电容,应该是C13有没有5V;二。如果有电压量一下晶振X1两侧电压,应该是2.2V-2.7V左右,有电压就量测波形,波形正常那就是CPU坏了

网友F:
给主板供电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G:
CPU工作三要素供电,晶振,复位

网友H:
驱动板里的电容坏了。1000UF的那两个

网友F:
5伏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I:
复位电路坏了,查复位电路,

网友J:
看看5V电源正常吗?

网友K(2015-12-20):
楼主修好没有,前几天也是同样台达B的类似故障,查出是驱动光耦漏电造成开关电源电压拉低。

网友L(2018-12-09):
更换5Vli电路电容

网友M:
我也有过这类似情况,MS300 2.2KW,上电88888闪烁,过几分钟又正常了

网友N(2019-01-15):
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关电重新启动有可以了

网友O(2024-07-10):
mcu没有工作,主控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