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怎么接线?

楼主(2015-09-19):
(无正文)

网友A:
简易的plc控制板吧,有点像西门子系列的,输入用I,输出用Q

网友B:
三极管,相当于继电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是从PLC的电柜里面拆出来的 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继电器输出不是本身就能隔离吗?

网友C:
放大板 可控硅或三极管

网友D:
扩容放大板么?光电隔离,输出电流不知多大。

网友E:
简易PLC板,有编程软件吗?也没看到编程口

网友F:
头一次见山寨板的扩容板,I服了YOU。
因为控制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市场上供应了两种输出元件类型的PLC,就是继电器输出与晶体管输出。

网友G:
好像是个接口板。

网友H:
是隔离扩容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应该才会用到吧?我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是不是没必要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应该才会用到吧?我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是不是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I:
类似于西门子,I0输入,Q0输出,光耦,应该是可控硅输出。

网友J:
就一扩容板

网友K:
晶体管放大板

楼主:
回复 网友J: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应该才会用到吧?我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是不是没必要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K: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应该才会用到吧?我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是不是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L:
很少用这种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应该才会用到吧?我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是不是没必要用这个?
继电器类型的PLC主机也可以带晶体管扩展模块,关键是你的PLC主力有数据线连接这块板吗?是配套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啊【而且板也没插口】 应该算不上扩展吧 只是起隔离作用

网友M:
是什么不知道
但接线还是不难的
I进Q出,电源+,公共端都有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而且板也没插口】 应该算不上扩展吧 只是起隔离作用
扩展定不是
隔离也不像
中间那是三极管还是晶闸管,是线性放大还是开关性质不知道
偶估计就是一个放大作用,前放控制器输出信号不足以驱动现场设备,用这个板把带载能力提高一下

网友N:
这个  你要把型号 发上来  才好确定了   我觉得是晶体管   输入 输出的IO端口

网友O:
我看着就一转换板。

网友P:
这应该是个放大输出电路板

网友Q:
全称PLC输出功率放大板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全称PLC输出功率放大板

在数控机床上有看到这种东西,是接在PLC输出端吗?有多大放大作用呢?

网友S:
就一个8路的放大板;

楼主:
回复 网友S:
哦 作用是不是和中间继电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R:
就是数控机床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T:
貌似扩展卡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A:
简易的plc控制板吧,有点像西门子系列的,输入用I,输出用Q

网友V:
好像个扩容板子。

网友W:
应该是从PLC里拆出来吧,PLC控制板

网友X:
就是简单的晶体管放大板。8路,数控系统输出点接I,输出点Q接负载 。应该是控制直流电磁阀的。

网友Y:
都没有看到处理器,应该是隔离、放大之类的吧,

网友Z:
虽然线路看不清,但粗看线路板的走向和元件接法,图中应该是用的韩国的AUK的三极管做放大驱动,输入端有限流电阻加光耦隔离,输出端有M7和LED及电阻,感觉是比较简单的晶体管驱动电路。

网友AA:
你把他当中继用就可以了。

网友R:
这个应该是固态继电器控制吧!

网友AB:
放大板,我的机器一般都会装这么一块的。

网友AC:
这种是放大板,放大功率用的

网友AD:
电流放大板  晶体管输出的扩展

网友AE:
光耦隔离的,应该是类似电平转换的吧,

网友AF:
PLC 扩展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哦 你这个牛啊 这个放大板可以用中间固态继电器代替吗?效果是不是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