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我用一款三菱FX1n的plc和维纶触摸屏加两个步进电机设计了一款检测电池的设备,左右两个工位互相独立,每个工位需要检测12个工站,现在客户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因为产品不唯一,有几十种,客户就要求每种产品位置定下来以后要按1.2.3.4.5...保存起来,下次再换产品的时候直接点这个,该如何操作,是否是配方功能,程序里面要怎么设置,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做几个选择开关、选择不同的产品时更改步进电机的脉冲值不就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产品有有20个工位哦,就要20个寄存器?

网友B:
摸索吧     弄明白了别忘了教大家

网友C:
求大神指点吧!

网友D:
不了解配方。
不知改变产品时,主要改变的什么;看1楼,是位置啊。

网友E:
以前用过台达的配方功能

网友F:
用配方很方便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F:
Z版,能详解一下吗,程序里面要用到变址吗,一个产品那么多数据寄存器的

网友G:
用配方很容易解决。

网友H:
用配方也可以,不用配方的话可以在plc里配置,用寻址的方法就行。

网友I:
是配方功能;

触摸屏的SRAM区域用于存储配方,SRAM区域存储的配方数据直接发送到你的D寄存器即可。

你几十种工艺只需要用同一批D寄存器即可。

网友J:
就用配方,具体用法去威纶官网下载示例与视频

网友K:
你所说的20组数据要用多少个寄存器呢,如果少的话,个人认为在PLC里面做变址可能还方便一点。

网友F:
不用配方那就用PLC的寄存器,不过这样要占用大量的D,可能需要你把部分程序空间修改成D存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