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车床直流永磁电机220V 600W,开机碳刷火花很大,一会就有异味,然后烧保险,是电机烧了吗,还是变频的电路有故障,问了几家修电机的都不给修·是不是不值得修了?

网友A:
因为碳刷接触不好或者过载引起的,现在转子应该完了。

楼主:
那就是没救了···就怕再买个电机·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转子磨损是否严重。还是碳刷不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没啥磨损,估计短路了·冒烟啊·

网友C:
应该是转子不行了吧。

网友D:
碳刷又是好的,估计应该是转子出问题了!

网友E:
換轉子吧,或者直接換電機

网友F:
有异味、烧保险,电机坏的可能性较大;
若直流电机,则还应检查一下电源 是否正常。

网友G:
你拿来,我帮你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