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下载不了,参数能下。

楼主(2015-09-19):
可是参数也是空的

网友A:
MAIN有没有勾选?

楼主:
勾选了出现第一张图,没勾选是第二张图

网友B:
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
下载plc参数第二张图好像是连上电脑啦

网友C:
编程电缆没有问题
驱动安装好了
或者加个422BD模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装什么驱动

网友D:
曾经遇到过买的国产编程电缆的USB驱动没装好,还有一次是软件的升级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台式电脑串口加232转422模块

网友E:
那不是跟我的情况一样!也是能读出参数,读不出程序。很多人都说MAIN有没有双击什么的,都已经双击过的。一定是开始读取之前哪里要设置一下,或者是新建什么的!

网友F:
可能是你的PLC内部数据有问题了

网友C:
也可能plc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最后读出来没有

网友E:
没有读出!我是用网络读的。跟通讯线没问题,因为现在机器一直在跑,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那看不见报警号,跟我报警号一样吗。你那是Q系列的,最后处理了没有

网友E:
没错,就是Q系列的。没报警.一切正常。就是没有程序而已。我觉得是我不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