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汇川7.5KW变频器,显示ERR04恒速过电流,检查是一只7840损坏导致,更换后不再报过流,但是机器还是报ERR14,还会报ERR23,报警的同时,充电继电器会有吸合和断开的动作(多次响声),拆除模块在热敏电阻处(IXYS模块)并接5K电阻,还是会报ERR14过热,测量主板+—15V,5V,24V,主板3.3V,1.8V电压都正常,现在想不明白,报警时,为什么充电继电器会有动作,现在怀疑主板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尽然怀疑主板有问题,那么有条件的话带换试下,还有,机器是在什么情况下报的故障,是运行还是一上电就报!

网友B:
查24V电源有多少伏

网友C:
我觉得如果你的供电电压有问题,也会跟随各种报警

网友D:
模块拆了的话是会这样的。

网友E:
继电器响,不一定是充电继电器。有的变频器CPU板上还有其他继电器(如故障报警)。

网友E:
另外,“在热敏电阻处(IXYS模块)并接5K电阻,还是会报ERR14过热”,你能确定原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么?

网友F:
拆掉风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