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教1个三菱变频器同时带2个电机,可以使用自动调谐功能吗?用在行车行走小车上,2.2KW变频器带2个0.8KW的电机老是报过载,不知道什么原因,新变频器新电机,而别人的行车也是这种配置就运行电流只有4.5A,而我的8A多,是不是机械位置不平衡导致两个电机不同步有拖拽现象呢,还是没有调谐过导致不能发挥电机的优势呢?

网友A:
两台电机的转差不一样,速度也就不一样。你试着找一下变频器调转差率的参数,将其调大一点,可以让两台机器的机械强度变软,这样不同转速的情况下,输出的转矩差会变小。楼主可以试着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