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油罐上面的料位计被雷打坏,是什么原因啊?接地线都接了!机柜屏敝线也接地了!现场端没有接地!E+H的料位!一打雷就烧一批!请问什么原因的啊???求助求助。。。。

网友A:
油罐上方不是要求安装避雷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有!罐子僻雷措施做的很好!就是料位老是烧!插电源模块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罐子僻雷措施做的很好!就是料位老是烧!插电源模块的位置!
避雷接地每年都要检测接地电阻的,有没符合要求

网友B:
厂里也用了一批E+H的伺服、音叉物位计,现场表壳都用接地线与罐体相连了,主要原因表与罐体连接有垫片害怕有接触电阻大与罐体不是等电位

网友C:
可参考5楼的说法,看是不是如此做的;好像,所有金属构件都要连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