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继续调试

楼主(2015-09-19):
今天到客户家改了一台设备,两台安川变频器,一台A1000的1.5KW。改之前通电试了下正常,于是开孔加文本加PLC,然后拆线,模拟量输入频率指令原机接了A1和A2,端子也接了三四个,不管了,反正我只用S1,S2,频率指令只用A1(0-10V),结果通电后发现一启动(S1或S2闭合)电机久缓慢地转,量量A1电压0V(由PLC模拟量控制),将线从变频器上拆下就停了,并且一旦给A1提供10V电压即便再调到0v变频器也会也会以满载50hz运行,看来原机设置与改造的配置不符,没办法回家下载个说明书,明天回复下出厂值再重调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期待你明天找到问题点

网友B:
没说明书,看来使用的是二手变频器呀。

网友C:
不总是玩的东东,一定要把资料准备好。

网友D:
也许是电流电压信号设置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书,看来使用的是二手变频器呀。
一色的进口原件,安川的变频,ABB的短路器,施耐德的接触器。材料可能被客户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电流电压信号设置不对呢
我觉得也是,回复一下出厂看看吧。

网友E:
变频器是原有的,改机是加文本、PLC吧。

网友F:
三肯的变频器我就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开机就50降不下来的   是干扰后来我换了根屏蔽线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明天找到问题点
预祝楼主明天成功

楼主:
今天搞好了。原机操作台用了24芯矩形插,既有10v直流还有220v控制,改造后由于打破了原来的顺序再加上线路脏造成模拟给定有0.75V的漏电流。措施是把无关紧要的连接全部剪掉。另外回复了出厂设置。

网友H:
回复 楼主:
贺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肯的变频器我就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开机就50降不下来的   是干扰后来我换了根屏蔽线就OK了
另外如果变频器频率指令采用485通讯给定,一旦485断线变频器也会加速到最高频率。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搞好了。原机操作台用了24芯矩形插,既有10v直流还有220v控制,改造后由于打破了原来的顺序再加上线路脏造成模拟给定有0.75V的漏电流。措施是把无关紧要的连接全部剪掉。另外回复了出厂设置。
把无关的东西都排除掉有时候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肯的变频器我就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开机就50降不下来的   是干扰后来我换了根屏蔽线就OK了
另外如果变频器频率指令采用485通讯给定,一旦485断线变频器也会加速到最高频率。

信号断也未必就加速到最高速吧,好像可以设定的。

网友K:
变频器好多参数,各位大神,没有说明书。大家能调节吗。我必须看说明书调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谁不是看说明书的,除非是经常用的那几个参数,

网友F:
好哇好哇  楼主和我的问题就是一样的啊   我设备来的时候也是插头的  有24又有220在里面  实际上就是强电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