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9):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10B上电后显示db,正常应该是d1,或d2,哪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驱动器有些条件没成立,这在驱动器手册里有说明的。

楼主:
手册里没找到这些内容,

网友A:
J2S-B驱动器手册里有说明的,明天用电脑上时截图给你看。

网友A:
下图是MR-J2S-B显示的信息和当前条件的关系,你再对照下你的伺服驱动器上显示是什么

网友B:
电源没有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