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9-20):
一台安川H1000变频器管行车上下,前几天出现

最后查出来是电动机抱闸控制电压没有输出,没办法就用上下接触器的多余触点来控制电动机抱闸的控制电压,运行几天都很正常,今天一启动就出现这个报警显示,请问大神变频器哪里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查H1000的说明书故障诊断及对策中就说是UV3:发生冲击防止回路的动作不良。因为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如何设置的,仅凭个人感觉电机刹车和电机的正反动作加减速有问题,或者有没有试试变频器自学习过,就提供个参考吧。

网友B:
减速过压吧,查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