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电磁离合器

楼主(2015-09-20):
车床里面有一个多片电磁离合器,由于没拆开过,对其原理搞不懂,百度上面也说的太简单。那个一片一片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用途,怎么实现变速的啊。懂得朋友给我讲讲

网友A:
拆了换新的。

网友B:
变速是齿轮变速,你说的那个一片一片的东西是离合器片,通过摩擦方式离线动力的传输。

网友C:
电磁离合器不能变速,只能进行动力的传递与切断,能实现变速功能的是变速箱。
电磁离合器的原理就是线圈得电吸合多片铁心,依靠磁力拉拢动力源主轴和被驱动的机械负载轴来进行转动。

网友D:
离合器是接通或断开(传动),变速可能是通过不同离合器实现(若是通过离合器实现的话)。

网友E:
变速是通过齿轮,离合器就是分断动力和传递动力

网友F:
给电吸合,断电就断开,这个在铣床自动走刀和快速进给用的比较多,一般有问题就是离合器打滑,有个调整螺母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G:
百度不是有嘛。多片式电磁离合器的工作原理和单片式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吸合或断开两种状态,由电磁线圈提供电磁力使其动作。与接触器是一个原理。只不过多片式电磁离合器多了几个片,是增加结合力(相比单片式而言)。

原理很简单,没必要深究。

网友H:
看过,但也没有拆过呀。

网友I:
电磁离合器以及刹车制动器因功能不同,制造工艺也不同,但电气原理是一样的。即通与断。

网友J:
电磁离合器靠线圈的通断电来控制离合器的接合与分离。电磁离合器可分为:干式单片电磁离合器,干式多片电磁离合器,湿式多片电磁离合器,磁粉离合器,转差式电磁离合器等。电磁离合器工作方式又可分为:通电结合和断电结合。
  1.连接与切离动作:驱动部位与起动部位之间安装离合器,则不须停止驱动处,起动处会依必要反应做连接与切离的动作.   2. 变速:作业途中时有相互转换速度的情形、此时使用离合器、则不须关闭驱动处即可变速.   3. 正反转:负荷点的正反转切换时、配合离合器使用则驱动外只要顺向回转即可.   4. 高频运转:在快速循环中的断续运转、反复利用马达上的ON、OFF所提供的频度有限、因此使用离合器、使之迅速反应、高精度的制动.   5. 寸动:机械开始作动与位置接合时、只须以离合器瞬时作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