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9-20):
三菱plc模拟仿真软件gx work2里的时序图显示在哪里找?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模拟仿真软件gx work2里的时序图显示在哪里找?求大神帮忙,谢谢

调试(Debug)--》采样跟踪(Sampling Trace)-->>打开采样跟踪(Open Sampling Trace)

注意:FX系列,低端的Q系列不被支持,Q02或以上,L系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