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欧姆龙CP1E-E30DR-A的模块 可以外加晶体管扩展模块吗?

楼主(2015-09-20):
现在这个是继电器输出型的 想加个晶体管模块控制步进电机 不知道可不可以,另外我这款是不带电池的 看手册【如图】断电超过50小时程序就会丢失?

网友A:
扩展的晶体管输出控制不了不进的

网友B:
外加了也没戏。

网友C:
加个脉冲发生器控制步进,PLC控制脉冲发生器

网友D:
控制 步进伺服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或者定位模块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个脉冲发生器控制步进,PLC控制脉冲发生器
以楼主这情形,要控制步进电机,貌似加脉冲发生器之类的是最方便的了。

网友F:
呵呵;可以加晶体管输出的扩展,但这上面是没有输出脉冲功能的;
只能晶体管型的主机,或加定位模块;

网友F:
如果真要带步进,换PLC主机;CP1E-N30SDT-A;
CP1E-E型只有继电器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