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皮带轮的问题

楼主(2015-09-20):
领导早上提出要把风机皮带轮加大,问能加大到多少,现在电机是22.5kw,1460转,风机18.5kw,电机电流25个,这个怎么算啊!

网友A:
首先要知道风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功率是多少。然后知道电机的转速是多少。
1,这些都知道以后,计算一下电机与风机的速比;
2,确定电动机带轮直径,求出带型(比如:B,C,D等型号);
3,根据功率确定带轮槽数;
4,然后根据速比求出风机带轮直径。

楼主:
风机转速1000.功率18.5kw电机转速1460.

网友B:
你是想提高风速?如果是,现在的风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呢?如果已经达到额定值了,那风机再提高转速就会过载的。你现在的电机功率是有裕量的,而风机的功率小与电机功率。

网友C:
把风机带轮加大是想做什么?降低风机转速吗?

网友D:
风机18.5kw什么意思?
风机皮带轮加大就是降低转速?

网友E:
或者,可咨询一下风机厂家或机械设计人员。

网友F:
风机轮加大,其转速肯定降低。具体算法还是查资料吧。

网友G:
楼主是想提高风机转速吧,22KW电机电流大约是45A,而你现在只用了25A,还有一定的余量。
你可以将电机的皮带轮增大1.2倍,或者也可将被动轮减小1.2,两个你只能选一个。
改动后的电流大约是43A,如果保守一点,那你就选1.1倍,1.1肯定不会过载。

网友H:
楼主应该先讲一下,现在风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I:
风机速度范围应先确定 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网友J: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