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敏电阻

楼主(2015-09-20):
小弟在一块变频器板子上看到在直流的P和逆变的P上面串了2个热敏电阻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型号:NTC 10D-20)

网友A:
是贴着充电电阻的吧?

网友B: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起限流作用,

网友C:
学习学习,有没有变频厂家的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在这个板子上面没有看到上电电阻!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D:
上电防浪涌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缓冲电阻?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充电电阻本身就是防浪涌的。

网友E:
实话实说,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阻。
最好拍个PP。

网友F:
热敏电阻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G:
保护用的!

网友H: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起限流作用也就是充电电阻,

网友I: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限流的。

楼主:
我直接上了一个8W68欧姆的电阻 试机到现在都没问题 估计就是一个上电缓冲电阻

网友J:
有些电路中用负温度系数电阻实现软启动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学习学习

网友K:
限流,缓冲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