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求教

楼主(2015-09-20):
尝试学着网上做机械手组态,现在遇到几个问题还需向大家请教
1:横滑杆属性设置为大小变化,机械手属性设置为水平移动。现在运行时横滑杆与机械手水平移动不一致,如何保持一致?
2:工件属性设置为水平移动量与垂直移动量,下滑杆属性设置大小变化与水平移动量。现在故障为启动时下滑杆与工件同时下移,如何让下滑杆下移指定位置后在带着工件一起上移-右移-下移?
3:脚本程序已经设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A:
1 由于横滑杆和机械手的原始尺寸不同,所以在变化百分比相同时,就会造成动作不一致,可更改合适的百分变化比即可
2 可以画3个相同工件,调整工件的可见度实现
如(1)在工件上料口 可见度为 夹紧=0 and 水平位置<20
(2)机械手原始位置 可见度为 夹紧=1 【水平垂直位置跟随机械手设置]
(3)工件下料口 可见度为 夹紧=0 and 水平位置>70

网友B:
横滑杆的构件置于机械手的下层,然后再调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你的方法,我单独定义左右两个工件开关量设置可见度后达到要求。
但对于横滑杆与机械手同步问题,你说适当调整,我觉得有点做菜自己把握火候的意思。请问有没有定量的计算让它们同步?同样下滑杆与工件上下移动也不能保持一致

网友A:
软件右下角有坐标,原件长宽,移动偏移量为坐标值, 变化百分比是构件的长宽变化比
根据实际情况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