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0):
我在学习修变频器,修的是一台VFD-M 的变频器,开始这台变频器是在上电是炸了模块,检查后换了驱动电路的几个稳压管和限流电阻,然后按咸老师的方法串灯泡上电,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只在未启动时测到了7.8V的截止负压和启动时的3.2V的正电压,这时我想应该可是上模块了,于是就把模块焊上了。
  这时我通上了三相交流电,并且P1P2之间串了灯泡,灯泡没亮,这时我并按面板上的启动键,但是我用交流档测量U-W、V-W有25V左右的电压,而U-V相没有电压,用直流档测量时三相之间都没有电压。
   尽管这样我还是按下了面板上的启动键,这是再测量输出电压,都是420V左右,没有波动,调节频率也看到了电压的变化。
  我想向各位老师求教:为什么还没启动却有电压输出?之间这个变频器的板子上比较脏,但我觉得用酒精洗得比较干净了。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再带电机试一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A:
没启动有输出可能是干扰,不过一般电压很小才对,一般不会有25V那么高,输出的是交流电,量直流没必要,这样一般可以上电机试机的

网友B:
估计是干扰,漏电之类吧。说不好。

网友C:
估计是表的问题吧,可以带电机试试,

网友D:
带载运行一下

网友E:
输出接三个25W白炽灯(Y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