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1.采用485通讯
2.如何组网的,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硬件需要什么。
3.昆仑通泰触摸屏 TPC7062KX 一个DP9 口。
3.PLC不要加扩展COM口,只用一个COM口实现与两个屏的通讯。
4.每个屏可以独立操作。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每个屏只是显示数据,不进行写操作,PLC作为主站,用modbus库都可以实现。
如果每个屏都可以读写操作,那说明屏是作为主站的,然而485一般都只允许一个主站,否则会打架。这个不增加转换器很难实现。

网友B:
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通讯的方案,可以任意读写。
西门子SMART200PLC拥有RJ45网络接口,昆仑通泰触摸屏 TPC7062KX则必须选用也有RJ45网络接口的触摸屏。

网友C:
都这年代了还不用以太网啊,全走以太网多好

网友D:
SMART PLC的以太网确实是比较方便,只是用二个屏,我没有试过,但加一个交换机,可以连接很多的。

网友B:
如果组成的工业以太网中没有安装路由器,可以在整个网络中任意增加不超过254台网络设备。
如果安装有路由器,可以增加几千上万台网络设备。区别就是可以使用路由器设置更大的子网掩码来携带更多的不同网段的终端设备。

网友E:
多好的 cpu集成的网口  好好利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