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柜子,大概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2015-09-21):
昨天自己去买接触器之类的材料的时候才发现,现在用的东西跟学校里学的差很多,现在的设备都更加便捷,方便且人性化,形状和功能都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东西更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就像看起来很简单的这个图纸,这大概是什么元器件达到一个什么功能呢?

网友A:
百度一下,原来是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的三合一功能的器件。

网友B:
有这么好的新产品,以后配线就事多了

网友C:
这玩意看起来挺帅啊,还是电子式的

网友D:
KB0,工程上用的多,控制风机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的新产品,以后配线就事多了
是省事儿多了吧!

网友E:
工控行业,只要有市场和需求,什么功能都能研发出来。
至于学校,因为教学成本的原因,不可能与市场同步的。
图中的元件,没有使用模块化的构造,功能集成的越多,就越容易出现故障,一旦某个功能出现故障不能单独拆卸更换,势必会导致必须整体更换,这是国内硬件制造商非常高兴看到的事情,至于原因,你懂的。

网友F:
以上所说的模块化控制,对于操作来说还是与以前相类似,就是在接线(布线)方面简单化了,调试更方便了,一但出现损坏就的整体更换,这在维护成本上要有所增加,可是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太会出问题的

网友G:
这个只是开关,集合了多种功能,带远程控制,看下面继电器刚好7 个,估计跟消防联动在一起了、

网友H:
KB0系列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用于风机控制,

网友I:
这么先进呀

网友J:
一个组合体
控制与保护的组合功能开关

网友K:
通常,有型号就可查到资料。

网友L:
送、排风机控制设备,与消防联动。

网友M:
现在新东西很多的 有的还是很好用的 多学习学习!看看产品说明书!

网友N:
没必要搞成这样, 成本也上去不少, 更换要一起更换。

网友O:
看来都是向一体化发展的。以后的维护成本肯定要高点的。

网友P:
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Q:
说说个人看法,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产品,几乎都用在消防风机或水泵电机上,就是工频启动,只能认为它就是一个接触器外围配线和其它配线一样并不简单。一般情况下15千瓦以内还可以使用 超过15千瓦就不行了。但其价格基本和同容量软启动器价格差不多。而且这种产品多大千瓦的都敢做。我见到的最大是55千瓦,不过我没敢用,换成软启动了。

网友R:
这个应该挺贵的,寿命不知有多长。

网友S:
这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T:
确实很方便实用!

网友U: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V:
这是不是还没完工啊,咋没看到电机线呢?

网友W:
是不是还带电流显示

网友X:
和消防扯上关系,这东西价格一定不低,不然你不达标,不能生产,你说要不要,你看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商机啊。

网友Y:
还有接触器的功能不是吧

网友Z: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

网友AA:
CPS 控制器也称控制与保护电器

网友AB:
都有这东西了!

网友AC:
这玩意很有意思,有空搞个看看!

网友AD:
这样更省空间了。

网友AE:
没用过这种新东西,不过感觉不见得实用,各种功能都有的,有时候不如就一种的来的可靠。

网友AF:
穆勒开关,比较可靠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