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请教各位老师,我在用西门子300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时,通讯电缆发烫,通讯连接不上,开始以为是触摸屏坏了,寄到厂家,厂家说没有问题,寄回来了,我现在只要通讯电缆与PLC一连接上,电缆就很烫。我在怀疑是不是我把300的MPI通讯端口弄烧了!我在西门子200上试了,没有问题,电缆不发烫!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可以用数据线连接MPI接口进行程序读取看看
要是连上后没反应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B:
200,和300的电缆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程序没问题!能监控!刚刚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为DC26V,我自己又加了一个开关电源DC24,接上去,正常了,电缆不发热了!估计就是电源的问题,能不能通讯我还不知道,因为刚修回来,我也没带电脑,明天把程序传进去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

网友C:
200,300一样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一样的吗,那怎么我上次用mpi的线插200上没反应啊

网友E:
电缆应该不会烫  接头烫 还算是正常现象  电缆烫 肯定是有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F:
确定一下是线芯烫还是屏蔽层烫,哪部分烫,哪部分在两设备之间有电位差。有电位差,有较大电流,说明线路上可能有问题

网友G:
通讯线路有问题,你拿一根等距离的通讯线试一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通讯口的电压应该是5v电吧!再说通讯口的供电跟你的开关电源没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给触摸屏加了个独立的开关电源就好了!我量了下以前的电源电压快接近27V,如果跟电源电压没关系的话,那就是存在电位差,或者以前那个开关电源有问题!总之我换了个开关电源就好了!程序传进去了,现在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样的!S7-300通讯线:屏(公头)1.2.5—PLC(公头)8.3.5,与S7-200的通讯线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