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请问一下程序为什么没有方向信号???

网友A:
y001方向信号,一次正转,一次反转,如此往复

网友B:
没有方向,信号,只有正反转控制!

网友C: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控制方向要先接通才有效吧

楼主:
接好线后,怎么都没方向。到方向运行时,没有脉冲接收。

网友D:
y1接通就是方向信号呀

网友E:
楼主是控制步进电机吗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方向的信号导通的时候,这条脉冲指令还执行吗

网友G:
PLSY仅是输出脉冲,方向信号是用另外的输出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