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工厂内部可能原因有哪些?之前有过一次,万用表不准,测电压有460多V,以为供电过来就偏高了。后来别的厂一个人过来一通查,说是一个塑壳断路器坏了。。实际电压估计有420多V,三相都一样。后来换了,但是还是有时候会波动,已经因为电压过高坏了好多东西了。。昨天他们说波动,我去测的时候又降下来了,390多V。负荷的话应该没什么大负荷,都是一些小设备。基本上都是些没铭牌的设备,有些有牌子也只写着最大电流100A,但是感觉这个最大电流有点虚。
刚刚去看了一下,变压器铭牌上标的额定容量是250KVA的,1万伏那里对应的电流是144A。目前的用电情况是功率表上差不多80KW吧,三相电压395~399之间,对零电压231V,三相差不多,零对柜体10V上下。办公楼这边的三相电流是39A,40A,47A,另外那车间的电流。。。忘了,不过三相差不多。9月22日9点半
对了,我们厂现在在用的万用表电压档是交直流同一档,就一个按钮切换的,默认是直流的,按到交流去测电压,有些地方测的时候每次都表笔放上去数字还没完全显示就跳到直流了,只能看到大概数字390这样,是不是这路电源有问题?

网友A:
电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对应负荷情况?

网友B:
电压的实测值多少?厂里有大负荷设备吗?多大?电力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大?

网友C:
从源头开始查: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挨个查吧,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情况,电力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情况,负荷是否离变压器太近,还有你们工厂的负荷情况,这些都可以导致电压升高。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我虽然一直搞电气这块,但是一直是做的画图编程什么的,维修电工这些没做过,现在在新的公司,就我一个电气的,实在不知道何从下手。。。负载波动不是应该是电压往下降的吗?为啥还会升呀

网友E:
1、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用户受电端的电压最大允许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值的±10%。
2、380V属于“10千伏及以下三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7%”;
3、即380V供电系统电压,应在380(1-7%)V
          ~380(1+7%)V,
    也就是353.4V~406.6V之间。

    应该调整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应该将变压器分接开关往数字小的方向调整,如一般配电变压器正常运行时,分接开关在3位置,可以将分接开关调整到2或者1的位置,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如果是有载高压可以在运行中调整,如果是无载分接开关需要在停电状态下调整,还要配合相关的试验才行。相反如果输出电压低,就往数字大的方向调整。

网友F:
开关?高压隔离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我虽然一直搞电气这块,但是一直是做的画图编程什么的,维修电工这些没做过,现在在新的公司,就我一个电气的,实在不知道何从下手。。。负载波动不是应该是电压往下降的吗?为啥还会升呀
这样情况啊,那还是安全第一,谨慎下手。

网友G:
楼主还是没有描述清楚
电压不稳的具体状况和楼主用电情况
这个发生原因很多
需要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H:
是三项电不稳,还是单项电不稳,单项接地不良会造成电压飘逸。

网友I:
最基本的工作,首先叫老板花千吧块钱购买一台福禄克的高精度数字万用表,才有工具进行修理工厂电压不稳定的故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人的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塑壳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千把块的万用表....就这老板肯定不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三相的,上次不对的时候万用表测出来有460V,那个万用表不准,实际估计是420多V,但是三相都一样的,不是说某两相之间高一些或者低一些的

楼主:
昨天他们说电压不稳,然后等我去测的时候测了几个地方都是390多V,刚好不在波动的时候

楼主:
好像没什么大负荷的设备,电机应该都不大的,设备基本上都没什么铭牌。。。有牌子的上面也只有一个最大电流100A。。但是总感觉这个最大电流很虚,因为那是不同车间的,所以也没去研究过具体情况

网友J:
可以先把变压器电压调低一点,以确保电压升高时不超过上限而损坏电器,然后再来慢慢查。

网友K:
是不是有谐波干扰呀。

网友L:
如果长期达到420V,你就应该与供电部门联系,停电后把变压器初级(输入端)的档位向阻抗大的调上一档就行了。首先你要找一块标准表测量后确定电压偏高才能调整,要不然就不要草摔行事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主要问题应该是电压不稳,经常会波动,会往上升,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过电压了,而不是长期高压。如果某个设备有问题,比如相间绝缘不好啊什么的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线路上的电压呀?

网友M:
肯定存在干扰问题,排除法一一排除

网友N:
这样的问题必须要靠自己   多花点时间去看看高压电压   变压器出来电压  开关下来电压等等   还有就是特别是零线要当成重点去看.......多去转转就能发现问题的........不行先买个过压保护不能再损坏设备了........

网友O:
我之前在一个单位的新厂做过维修 也是电压偏高 正常的时候是400V 高的时候420V

然后经常烧220V电磁阀

后来叫供电局来把变压器高压侧调压分接头调到最低档

电压再没出现过420V 。

网友P:
个人观点:一,电网电压不稳(几率很小),二,用电负荷,峰,谷,平。三,接地不好,造成三相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们这边之前380V的,昨天量的时候有390多了,波动的时候可能有420以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好像只有零排,没看到地排。。。。

网友L:
回复 楼主:
依你所说的情况,变压器有250KVa,你的厂子负载只80KW左右,应该 不会引起变压器有那么大电压变化,你要仔细检查线路与开关、接地、N线的接触情况,你再问一下供电部门10KV电压是否有超高现象(勿高勿低)?

网友Q:
大型机械的启动、停止都会引起线路电压波动,因此需设单独的变压器与其它负荷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有大型的设备,虽然大多机器都是没铭牌的,但是大一点的几个机器上面有个牌子写着最大电流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