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想校准一下屏幕,怎么按gt900的方法进不去呢?

网友A:
四个角同时按还是左上角按?试试。

楼主:
不行啊,屏幕出个小框,说触屏有问题或送开手,然后又重起了。这是个四线屏,跟GT900那些好像不一样啊,怎么弄啊?

网友B:
楼主所有方法试一下呗
四个角一起按
上二下一三个角一起按
上二两个角一起按
上面左 右 左顺序按

我遇到的屏就是以上几种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