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三菱变频器的源型漏型输入是可以设置的,西门子200plc为源型输出,但是我有点迷糊了不知怎么接线了。资料上有个图表示不懂。请教大神
如图所示,西门子plc与三菱变频器接线。输入端1M接24+,输入端貌似已经变成漏型输入了。而输出端1L+不是已经有电压输出了么,为什么还要加个电源?而三菱变频器输入端公共端用的是sd,但是SD不是漏型输入的公共端吗,表示很凌乱。麻烦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图应该是错的

网友B:
图纸是错的1M接M 1L+接SD 但是图纸里没有体现出M

网友C:
这个图应该是错的,现在的书错个十几处都是小事情....

网友D:
这是错误的,输出端把24V电源取消就可以了,三菱本身的接法就是SD公共端给信号来实行运行指令的,那么就由PLC输出来控制信号,都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E:
百度 看我写的一篇文章  浅谈传感器n线制接线  里面有对源性漏型plc的理解

网友F:
看看资料吧,我也不是太明白呀

网友G:
西门子的源型和三菱的源型,定义是相反的。

网友H:
S7-200晶体管输出的是高电平,所以变频器上面要改成公共端用+24V的;这样当PLC有信号输出时,变频器就可以收到对应的信号;

网友I:
就是高低电平有效的问题、注意电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S7-200晶体管输出的是高电平,所以变频器上面要改成公共端用+24V的;这样当PLC有信号输出时,变频器就可以收到对应的信号;
您好,变频器的PC端是DC24电源,那我把变频器PC端和1l+连起来可以吗。?因为1l+已经是24v输出了,PC端貌似是变频器的24伏。两个叠加起来我担心会有问题。

网友H:
把PC与S7-200的L+相连当然是不对的;
首先把变频器上切换的短接帽从SINK位换到SOURCE位上;
再把变频器的SD与S7-200的M相连;
当Q0。0输出时,变频器就会正转了;

网友J:
西门子200的漏型与三菱的漏型概念正好是相反的

网友H:
原理什么都懂了,又何必去纠解于SIEMENS与MITSUBISHI对SINK/SOURCE定义相同不相同呢;

楼主:
谢谢版主,这样的话,我基本理解了。这两天看了个培训视频,说漏型逻辑必须将PC端子用上,我考虑下他说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让pc充当了PNP的传感器的电源了吧。因此在这里我一直想用变频器的电源提供给PLC.有机会我试下。谢谢各位。

网友H:
不要乱试;变频器上PC端能提供DC24V电源的电流是十分小的,超过了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K(2016-01-01):
按图接的话你会听到一声响

网友L:
西门子的源型和三菱的源型,定义是相反的。多百度

网友K:
楼主的盗版书,按书上的接线后会听到嘭的一声响

网友M:
新手接线通电都一样会胆战心惊!